华为手机进水后开机花屏怎么办?教你正确处理方法,显示正常了

楼主(2021-10-09):
华为手机进水后开机花屏怎么办?教你正确处理方法,显示正常了

  虽然手机发布时,都会宣传手机防水级别在多少多少,比如:iPhone 13 的防水等级为IP68级,相当于在最深6米的水下停留时间最长可达30分钟。其实所谓的防水,也只是抗水而已。在手机日常使用中,随着长时间的使用和耗损老化,抗水能力也会逐渐消失,手机进水的情况也是比比可见的。

  手机进水后若不及时处理,手机不开机、不充电、屏幕不显示/阴阳屏/花屏、没信号/上不了网、没声音等等各种问题就会接憧而来。后台粉丝私信留言,自己的华为手机进水就出现开机花屏的现象。华为手机进水后开机花屏怎么回事?如何解决呢?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华为手机进水开机花屏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进水导致的手机花屏,针对进水机,首先第一步要进行清理,清理完成后再上电查找问题。

一、 排线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手机屏幕有三层,第一层是外屏,也就是钢化玻璃层,第二层是液晶屏+触摸功能层,最里面是背光层。屏幕显示的图像是通过液晶屏排线接收信号,然后和内屏发光体来完成的。手机屏幕花屏时,一般是排线断线或短路造成的。

  不过,排线是和屏幕是通过高温焊接在一起的,更换时需要专业的维修设备重新压排,所以,一般的普通维修店无法单独更换排线,只能给换屏。

二、 屏幕问题

  手机进水时间过长,导致液晶屏严重损坏,这种没有好的方法,只能更换屏幕总成,而且维修会比较高。像华为mate40 PRO,官方换屏价高达2479元。

三、 主板问题

  如果更换屏幕后,还是无法解决手机花屏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主板上了。

  进水容易腐蚀主板,重点检查进水区域、CPU的逻辑处理传输、屏幕显示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显示电路相关的元件、显示座子、显示芯片、板层线路等有短路、大电流或腐蚀等,都会导致手机进水后花屏。

荣耀V20主板标注图1

荣耀V20主板标注图2

不显示维修思路

显示座子原理图

显示座子

  哪里有问题修哪里,不一定非要更换整个主板,更换主板的几率也很小。除非进水十分严重,如果真的需要更换主板的话,没有重要资料的话,不如换新机更划算一些了。

  需要注意的是,手机在进水后就失去了官方保修资格了,建议找专业的第三方维修点进行维修。尤其是动手能力差一些的小伙伴们,切勿自行拆机换屏。

  如果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这几张高清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