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ios异常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1-10-09):
神州炫南桥3v短路,换好以后上电到1.7  1.5定电流不亮机,bios发现异常,只要通电就就有规律波形,开机读取数据时也是夹带着这些波形,是ec坏了吗,还是哪一路供电异常被不断拉低bios信号,bios和ec的3..3供电测了正常

网友:
不要转牛角尖,可能是其它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