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认这个小硬盘,求大神

楼主(2021-10-09):
x201i不认这个小硬盘,求大神解答

网友:
BIOS 或桥的问题………………

网友A:
折腾,这机器根本就不支持这个硬盘,人家那接口是3G网卡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这机器根本就不支持这个硬盘,人家那接口是3G网卡的接口

高手和小白的差距,就是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