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维修绿线有5伏,短接不启动。

楼主(2021-10-09):
这个电源是7500的芯片。绿色线有5伏电压,短接不起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来论坛求助,7500的各角电压,我一会儿量一下上传。

网友A:
短接绿线前后两个芯片各引脚的电压。上面的是7500,下面的是339。

网友:
还有这个电源橙色的3.3伏对地阻值是7欧姆。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
这个电源放了好长时间了,忘了是什么情况了,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绿线的5伏电压,上面的三个大管子,好像是都炸裂了,然后有两个小电阻坏了,高压部分的基本上都简单查过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现在是辅助电源也好了,有5伏电压,这个7500的电压也有了,但是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B:
20元一个的电源你折腾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前后两个芯片各引脚的电压。上面的是7500,下面的是339。

494的12脚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
重点主开关管基极通路电阻

网友C:
有的电源需要接假负载,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元一个的电源你折腾什么?

就像发帖子一样,刷经验

。修好了就能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源需要接假负载,才能开机

这个杂牌应该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94的12脚滤波电容换一下

我有个手持示波器,12脚应该是有波形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手持示波器,12脚应该是有波形出来。

应该换电容就行

网友A:
记错了,12角没有波形,8角和11角有。是不是这个波形到了这个变压器之后,这个变压器推动次级连接的两个开关管工作?
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而且那个电容是好的,测量了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12角没有波形,8角和11角有。是不是这个波形到了这个变压器之后,这个变压器推动次级连接的两个开关管工作?
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而且那个电容是好的,测量了没问题。

是初级连接的开关管,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初级连接的开关管,写错了。

测量2个驱动三极管,与驱动变压器相连的两个小三极管

网友D:
应该测一下绿线是否能被拉低,如果拉不低,那就顺路查一下为什么拉不低。如果能接你,你就重点查一下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测一下绿线是否能被拉低,如果拉不低,那就顺路查一下为什么拉不低。如果能接你,你就重点查一下启动电容

能拉低,原理我还没搞太明白,哪里是启动电容?

网友:
如果驱动波形正常,那就看下输出3v.5v.12v各路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7500的8  11脚的两个三级管坏了。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示波器的,怎么跟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