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T# 信号是个什么玩意?是不是显卡热报警信号?

楼主(2021-10-09):
炫龙游戏本,i7 7700加1060显卡,运行游戏后 启用独显后OVERT# 被拉低,显卡供电消失,啥原因 ? 此信号来源于显卡
显卡

网友:
可能是一个报警的信号,可能检测到你显卡负载过大,温度过高。然后报警了,显卡就工作不了了。

网友:
look up on 3.3 V line on the display board, i had same issue and it was semi-blown fuse. when display starts showing image it go lower.

网友:
应该是过温报警吧,就是超过温度上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