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源变压器参数请教

楼主(2021-10-09):
工控电源变压器参数是不是AC230V AC12,功率或电流是多少? 整流桥后接25V 4500UF电容,各位大神知道的请赐教!!!
品牌:裕正 官网查不到

网友A:
看图是10W的变压器,12V电压就是0.8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10W的变压器,12V电压就是0.8A

谢谢你的回复终于有眉目啦

网友:
电磁炉,电饭煲,很多用这样的12V变压器。电子配件店都有

网友:
视频会议升降一体机用的,TB一样的没找到

网友:
找到了有点误导 220-10V

网友:
变压器而已,拆开手绕。封装。

网友:
看用体积大小,用在什么地方,可以大致判断电流多少,目测不过1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