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 LED42MS92DC 电源版号l140e06c2

楼主(2021-10-09):
康佳LED42MS92DC 电源版号l140e06c2 开机 不定时黑屏,测量12v电源没有,测量pfc滤波电容没有390v,pfc没起震,测量FAN7530电源脚无供电,重新断电开机测量pfc滤波390v,没几分钟就降下来,经过反复测量,发现是背光电路有一路电压偏高,从而引起电源板保护、PFC停震。一般背光保护不会导致PFC保护的,第一次见,在此分享给大家,遇到同样情况,免得走弯路,如果对你有帮助请为我评分

网友A:
谢谳,那背光电路有一路电压偏高查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谳,那背光电路有一路电压偏高查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灯珠阻值变大,引起,可以更换灯条,或者改小电流

网友:
更换灯条,我的这故障换完就解决了

网友B:
会的,见过有431都集成在背光芯片里的。不过修电视的基本都有点灯器,或者用背光灯条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的,见过有431都集成在背光芯片里的。不过修电视的基本都有点灯器,或者用背光灯条一试就知道了,

我这个灯条还能点亮,只是阻值变大,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