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5维修翻车记录

楼主(2021-10-09):
今天接修了一台联想z575的机子,开机不显,电流跑到1.5a感觉都要亮了,看了不是暗屏,按大小写灯也没反应,心想估计刷个bios就亮了,拆机量了下各个电感也没有短路,上电也量了全板供电都有了,ok开始刷bios,在论坛下个3个bios挨个刷了都是和原来一个鸟样,不死心又在淘宝买了一个,刷完后试发现连待机都没了,我靠,马上戳了下电源接口旁边的保险发现19v一直在循环跳0v又跳回来,的大短了,这个板子是有乌龟壳的,不用想肯定它烧了,果然发现给显卡的供电的乌龟壳上管连的电容有3个都烧黑了,直接电容挑掉,乌龟壳也换了,搞完量公共点不短了,继续插电开机,电流一路跑上去,结果1.5a涛声依旧,还不死心拿了个包好的cpu代换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苦逼我又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了,这次电流只能跑到1.1a了,我又量了下主板,各大电感都没短路,全板供电都有,醉了,拿去给老板说帮忙看看,全板供电都有了,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然后老板直接说不用看了,打电话给客户说板子修不好要换板,报了价客户同意了。至此维修结束,今天又是翻车的一天

网友A:
大短还能上到1。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还能上到1。5A?

仔细看帖,刚来的时候没大短的,后来大短的,我本来是修不显,结果在过程中一颗通病大雷在我手上炸了就顺便修复了,但是原故障我没解决

网友:
是的可能显卡,我也怀疑

网友:
显卡坏了  看电流亮机了

网友:
乌龟壳不好,电流不敢大,用贴片场管改,应该会显卡。

网友B:
改贴片场管电流大,应该会好显示,我不用这乌龟壳,都是改的,乌龟壳装上不一定会显示。

网友:
大意了吧。。。。。。

网友:
这种壳子坏就伴随着cpu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贴片场管电流大,应该会好显示,我不用这乌龟壳,都是改的,乌龟壳装上不一定会显示。

乌龟壳换上不亮,说明还有问题。改应急才改,要效率就要换乌龟壳管子

网友C:
简单整理看了下,一开始不显示刷了BIOS  加焊了显卡 后面发现大短路。 MOS管又烧了。 换了MOS管换了CPU也一样  。你看下机器是不是没有CMOS电池。 这个机器不安装CMOS电池不显示的,机器我没记错是AMD的平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整理看了下,一开始不显示刷了BIOS  加焊了显卡 后面发现大短路。 MOS管又烧了。 换了MOS管换了CPU也一样  。你看下机器是不是没有CMOS电池。 这个机器不安装CMOS电池不显示的,机器我没记错是AMD的平台的

网友:
今天新买来的板子到了发现也点不亮,换了根内存亮了,他内存是坏的,心想他原来的板子估计也是好的,一试果然他原来的板子也是好的,破案了原来就是内存坏了,想想自己还在那里干显卡刷bios,闹了一堆乌龙

,没想到上电到1.5a也能是内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