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z77a主板可以用赛杨点亮

楼主(2021-10-09):
z77a上二代或三代没问题,但试了一下赛杨cpu也可点亮,针脚不一样为啥也能点亮板子呢?奇怪

网友:
??Z77怎么就不能用赛扬了

网友:
G1610、I3-21XX、E3-1230V2、英特尔酷睿系列的二代和三代、英特尔酷睿i7-3770k等

网友:
你可以去官网查一下这块主板的CPU支持

网友:
赛扬1620  G550都是1155针脚的不一样了!你是搞笑来的吗?
还是你吧1150针脚的用在1155针脚主板上了

网友:
6系列最低支持2代的U,G530,550,高的支持G1620,2020之类的,范围很广的

网友:
水贴也要有个限度吧

网友:
侮辱智商啊

网友:
官网查一下这块主板的CPU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