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I2000 BOIS下找不到硬盘

楼主(2021-10-09):
接一台联想小新I2000,在 BOIS下找不到硬盘,硬盘5V供电电压4.95V   L1102电感两端电压均为1.05V,但L1102 对地阻值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为:16   另一块不开机的板子为156  硬盘信号4个脚电容阻值同不开机板子一样。想问一下大神这个板子的CPU是不是集成南桥的?CPU型号是2sr26e

网友:
不知是不是CPU里的南桥 坏了?

网友A:
不认硬盘修到过这个电感坏,其他没碰到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8成是CPU挂啦

网友:
南桥  问题

网友:
Satapll电压短路吧,修过电感开路的,负载短路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L1102电感对地阻值只有4欧姆,通1.06V 电压,电流是0.3A。另一块不开机板子电流0.15A 。通电一天,只摸到CPU微热。估计是CPU内南桥坏了,但USB是好的,USB可以进PE,不知能不能把信号接到USB上。没搞过也不是很清楚。等会试试

网友:
九成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硬盘修到过这个电感坏,其他没碰到

我也是修到过这里不过是桥坏

网友:
是M2接口的硬盘吗?换个2230的硬盘换到无线网卡位置试试 是走PCI-E通道的 有可能去南桥 有可能直接去CPU

网友:
估计又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CPU挂了,也没啥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基本可以退了 要么就换U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