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Edge R930 报: VLT0204

楼主(2021-10-09):
DELL PowerEdge R930
接上电:出现
VLT0204 SYSTEM BOARD VOLTAGE IS OUTSIDE OF RANGE.CONTACT SUPPON
DELL

网友:
1检查机器内风扇是否正常,2释放静电 拔掉服务器的电源线 长按开机键30S以上。如果问题依旧更新idrac固件,最后更换主板供电芯片。

网友:
1检查机器内风扇是否正常,2释放静电 拔掉服务器的电源线 长按开机键30S以上 不行,

网友:
更新IDRAC 没有成功
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