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原件不知道是什么,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21-10-09):
电子琴电源板上面的,不知道是个啥,像电感
window

网友:
就是电感,电源220v整流附近或者稳压输出蒸馏附近,电磁干扰滤波器。

网友:
EMI电感,搞干扰用,也防止干扰电网

网友:
对就是电感线圈

网友:
电感,搞干扰用,也防止干扰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