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T2芯片的BIOS芯片转接座,USON8封装芯片转接座。

楼主(2021-10-10):
        2018-2020的苹果笔记本,MacBook Air/Pro用上了T2芯片,这个T2芯片有一个BIOS芯片,用了USON8封装的4M芯片。
        现在讨论T2锁和这个BIOS芯片的贴子比较少,是不是因为不好读这个芯片?
        在线读写BIOS试了多次不成功。
        网上搜到一种转接座,现在只有一家在卖这个转接座,贵,而且等不了。
       发现手头的TSSOP8转接座有点相似,改造后成功读写USON8的BIOS芯片。
如图。

网友:
注意,这个芯片是1.8V的。

网友A:
我有更高级的资料,需要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更高级的资料,需要联系!

A2141的可否有?

网友:
我用的T200 和T203

网友B:
兄弟哦,这种座子,某宝还是有不少的,而且也不贵,大概五六十,当然了你用绿油遮挡一部分引脚也是可以的,我最开始也是像你这么搞的,不过经常用的话,绿油也慢慢还要重新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哦,这种座子,某宝还是有不少的,而且也不贵,大概五六十,当然了你用绿油遮挡一部分引脚也是可以的, ...

在淘宝上,只发现BIOS维修站卖,还是因为原来在那里买过东西才发现的。
56确实不算贵,相对这个成本不到1元,还是....。其实制作成本比这个高不了多少。如果能卖到10元以内,,,.

关键问题是:发这种BIOS的人很少。希望多一点的人发好的BIOS。
我的这个有激活锁,找不到好的BIOS文件改写。

网友D:
这个接口用rt809f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口用rt809f可以吗?

没有试。我用的809H。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是1.8V的芯片。

网友:
我上次也这么干过  A1465的笔记本主板BIOS芯片 更大。把中间的位置用绝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淘宝上,只发现BIOS维修站卖,还是因为原来在那里买过东西才发现的。
56确实不算贵,相对这个成本不到1元,还是....。其实制作成本比这个高不了多少。如果能卖到10元以内,,,.

关键问题是:发这种BIOS的人很少。希望多一点的人发好的BIOS。
我的这个有激活锁,找不到好的BIOS文件改写。

这个替换bIOS是解不了锁的,而且同型号的机器的BJOS是不通用的,刷上不开机的

网友:
T2的资料也可以读取了?是真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替换bIOS是解不了锁的,而且同型号的机器的BJOS是不通用的,刷上不开机的

你试过吗?还是有什么资料?

网友:
MX25U3235FZB和AT25SL321到货了。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新的座子也到货了。
300度左右在座子上焊接这个芯片,很简单。
焊上主板不容易,390度不能简单焊上去,结果吹的时间长了,芯片吹爆了。小心!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E:
这个替换bIOS是解不了锁的,而且同型号的机器的BJOS是不通用的,刷上不开机的

确实,用一个好机器的BIOS芯片换上,不能升压。
不知道是没有焊好,还是BIOS不行?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这个机子的问题 确实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