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屏l2200.2210没问题

楼主(2021-10-10):
阴阳屏l2200.2210没问题,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屏幕 直接换屏幕啊

网友:
屏幕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 直接换屏幕啊

我拆开的时候排线卡扣被别人拆坏了。会不会是排线松动导致旁边的小电感烧坏啊

网友B:
但凡是维修人员首先考虑查哪里都知道,没几个大神愿意教小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凡是维修人员首先考虑查哪里都知道,没几个大神愿意教小白,费劲

小白诚心请教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