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32寸显示器灰屏

楼主(2021-10-10):
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问题,飞利浦32寸显示器,接上右边的屏线显示器开机就灰屏,断开就一半正常,板子换过确定是屏边板的问题,我测试了屏边板电容没有短路的,请问师傅怎么排除故障啊!

网友(2021-12-14):
我遇见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2022-03-06):
请问 你弄好了吗,我今天遇到一片一毛一样的,应该是通病吧,你换的是逻辑板吗

网友A:
我搞定了,屏边板电容漏电,拆了就好了,不用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定了,屏边板电容漏电,拆了就好了,不用补

哪个电容漏电,还是都拆掉

网友:
不知道图片怎么传,你测量一下啊 看一下有腐蚀的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