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 不开机修复后适配器报错,求助

楼主(2021-10-10):
型号 联想Y7000P  FY510 NM-B962
过来故障 电流0.002A 拆机检测,测量公共点19V,短路,后排除是一颗19V电容短路,更换之后,上电触发显示,提示 适配器报错,可以按ESC跳过,继续检测主板,由于无图,用

网友:
等待大神,学习学习。

网友:
在换个不同功率的原装适配器

网友:
怕就是EC问题哦

网友A:
换EC试试了。   别的也没啥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楼主解决了来反馈下,谢谢

网友:
更换ec试试吧

网友:
后面电源口的灯开机的时候会不会一直都是亮着的

网友B:
这个适配器功率识别用的是电压采样,直接拉个3.3过去看下还报错不,报错就是ec问题,不报错采样分压的问题

网友:
Y7000挑电源

网友C:
中间反馈应该有一个三角管

网友:
适配器没换个试试 这机器功率小了都不行

网友:
要原装电源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适配器功率识别用的是电压采样,直接拉个3.3过去看下还报错不,报错就是ec问题,不报错采样分压的问题

原装充电器已排除,今天遇到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电容短路,另外一台PD203没烧,两台PD203电压对比,同样都是  可调 1.4V  原装充电器 2.4V   (会不会是PD203没装,导致的报错)料板装上一个二极管,一样也是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反馈应该有一个三角管

有个二极管,已经烧糊,拆了

网友:
原装充电器已排除,今天遇到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电容短路,另外一台PD203没烧,两台PD203电压对比,同样都是  可调 1.4V  原装充电器 2.4V   (会不会是PD203没装,导致的报错)但是料板拆了一个二极管,一样也是报错!只能等明天EC到货更换,在测试一下

网友:
原装充电器已排除,确定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识别电阻看下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把另一个修好的机器的EC对换过去,好了,就定EC,不好也没事,就一会的事情,也不用猜着猜那了

网友E:
应该是适配器不是原来的,可能用了个小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把另一个修好的机器的EC对换过去,好了,就定EC,不好也没事,就一会的事情,也不用猜 ...

哈哈,也有这样子的想法,不过EC要到货了,到时换个上去就知道是不是了!就怕什么地方漏查,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适配器不是原来的,可能用了个小功率的

是原装充电器,不用考虑是充电器问题了!是主板故障

网友:
看着小问题 不过还要换个剪板的EC排除一下

网友F:
要用150W的电源才不报错

网友G:
换个功率大点的适配器呢 看看
可以过 就可以排除EC了  这个ec  不好找,,之前我也换过这个ec
定几个都不好使 剪版的似乎现在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150W的电源才不报错

原装这个是170W,已经换过一个170W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功率大点的适配器呢 看看
可以过 就可以排除EC了  这个ec  不好找,,之前我也换过这个ec
定几个都不 ...

换大功率的电源,第一次不报错,关机在开,依然报错,可以不用考察充电器问题

网友:
检测线一路仔细看了,不行估计要换EC

网友:
已经解决故障了,是EC问题,买了全新带程序EC安装上去,不报错了,装机测试一切OK,  检测脚电压 可调 1,.4V  原装充电器 2.4V, 遇见一样的,你们可以参考!

网友:
图纸密码是多少啊 上传图纸 没有上传密码

网友(2022-01-06):
引用 网友A:
换EC试试了。   别的也没啥了

学习了

网友:
大哥,上传图纸有密码啊,好歹把密码也带出来啊

网友:
EC问题,买了全新带程序EC安装

网友:
图纸密码忘记上传,图纸密码是 Y540

网友(2022-03-31):
图纸密码多少

网友(2022-05-27):
路过学习一下,ec出问题导致,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