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两台爱普生针式打印机通病 新款小主板不通电问题

楼主(2021-10-10):
新款小板这种板子不通电 电源板有正常42v电压

网友(2021-12-12):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2022-03-10):
电阻多大的

网友:
色环电阻,学习呢

网友:
一个保险 一个二极管 那来电阻 坏的不是电阻

网友:
一度以为那个长的像贴片保险的东西就是保险,原来是个二极管,我了个去!

网友:
但是,如果是续流二极管的话,不是应该用肖特基吗?

网友A:
新款主板开机灯全闪,机器没反应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主板开机灯全闪,机器没反应怎么弄

CPU问题,不用想了。

网友(2022-05-10):
大神牛逼   我修好了!!!

网友(2022-08-14):
原型号应该不是4148,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