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台式电脑操作方法都是用了,就是进不去BIOS?怎么办?请高手出招。

楼主(2021-10-10):
我的电脑,进不去BIOS,主板N78G5/N 61P  D3。现该机光驱优先,但是键盘与鼠标都不好使优先也没用。只有进widio之后键盘、鼠标(都U口进入)才能好使。现圆形插座鼠标与键盘都不好使。这种环境在widi系统好时可用。如果重新拷贝BIOS是否可以不动键盘与鼠标启动电脑就直接U口优先呢?人机无法对话了!求高人指点谢谢。
电脑提示:

网友:
该电脑一直在使用360 游览器不知怎么了桌面上出现个金山毒霸,360 安全卫士不好使了!不让删提示我没有这个权利!也不让下载?后经控制面板几次删了金山毒霸。系统就出现问题了!!我用360 功能重装系统装了w7旗舰版。装完使用一天,第二天开机出现上述画面了。原来就进不去BIOS,但是能使用,现在连开机都开不了了。

网友:
试试扣电池

网友:
用PE盘再装一次系统就行

网友:
纽扣电池试了,键盘,鼠标都不好使,PE盘怎么上呀?U盘上不去。最好有一个微软系统盘,光驱启动后不需要键盘和鼠标操作的系统光盘。

网友:
换USB键盘试下,按DEL键进BIOS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看看吧,你这不是啥问题

网友:
360千万别用

网友:
找专业30搞定

网友:
装系统就是了

网友:
我这台电脑无法通过光盘、U盘重装系统,原因进不去BIOS!该机光盘优先,U盘键盘不能使用,只有进入微软系统后才好使。安装光盘装机时出现菜单键盘鼠标都不好使!我把硬盘卸下来装到其他机器上装好系统后再装回来好了。
不要怪我,他粉碎不了,我只能粉碎他。

网友A:
修电脑的说:CPU部分功能坏了!两个圆形键盘与鼠标插座不能用,只能使用U口。

网友:
说抠电池的是重量级

网友:
主板问题送修吧

网友:
交给专业人仕搞吧

网友:
说了一大堆~还是找个专业人士吧,这论坛不是百度,是维修人士,我们欢迎,无论新手老手,是普通用户的话,还是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网友:
鼠标,键盘都用不了,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怎么就没办法了,无非硬件故障的话查线路修复USB,刷新BIOS,软件故障,重新设置下BIOS,扣电池并拔掉内存情况下冗余缓存就可以了~

网友:
it天空下载pe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的说:CPU部分功能坏了!两个圆形键盘与鼠标插座不能用,只能使用U口。

主板故障了吧,不是cpu功能坏。键盘和鼠标的ps/2口控制器故障。

网友:
本机开机启动程序进入windows后U口插入的键盘、鼠标都好使而之前鼠标与键盘不好使,所以造成启动程序不能修改
操作也无法进入经U盘装机,也不能进入本机BIOS 给使用者造成不便。电脑箱后圆形的鼠标与键盘插座始终不好使。其他功能正常。
鲁君健:“键盘和鼠标的ps/2口控制器故障。“可能。

网友:
j硬盘拆出来,放其他电脑上,然后安装个纯净系统 不要带驱动,然后装回老电脑,然后开始上驱动 即可

网友:
进BIOS的方法: ESC、F2、F12、DEL、F1,总有一个按钮进的去的

网友(2021-11-27):
只能修主板或者换主板了!

网友:
我就是硬盘拆下来,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系统,之后再将硬盘裝回来实现了重装系统。

网友:
用pe重装系
统试试

网友(2022-01-20):
用PE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1、找电脑店彻底处理主板问题;
2、自己临时到别的电脑克隆系统镜像到C:盘,再装回主机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