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三星4752打印淡 高压板通病维修

楼主(2021-10-10):
这个位置是转印高压包的三极管 测量阻值不正常 找个料板拆件更换后正常

网友A:
我怎么碰不到就换Q200就好的电源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碰不到就换Q200就好的电源板呢

我碰到过一个是高压包坏的 q200没坏

网友:
专业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