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K500-D02、神舟的桥炸了,换桥后32.768不起振,slp3/sl4不发愁

楼主(2021-10-10):
求助内容:6-71-NK500-D02、神舟的桥炸了,换桥后32.768不起振,slp3/sl4不发出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桥待机,电压正常,怀疑tb买的桥是坏的,220大洋
ec有发出开启信号到桥,桥没发出;
待机感觉有点偏高,0.019(也有可能是自动上电了)
触发后,上电到0.2左右不动了
按照时序,应该要发出slp4/slp3
-------------------
--------------------------
------------------------------------
头疼,芯片太贵

网友A:
淘宝假货太多了!我常年在一家购买芯片

网友:
仔细查RTC电路

网友B:
重新换一个试试,最好用拆机的。现在淘宝芯片假的台多少

网友:
神州的流弊了

网友:
重新换一个试试,最好用拆机的。

网友C:
肯定是坏的 别想了再换个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路哟  电流怕不正常哦

网友D:
手上整好有个一样的也要换桥和E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上整好有个一样的也要换桥和EC

这个主板设计的太6了
我的待机偏高,终于发现问题了
集显芯片烧了(内部熔断了,芯片外表没问题,引脚微微发黄,我以为是松香,洗白了一点点,通电一股青烟往上飘)
这个主板,客户说是放着不动,自己坏的
现在是
桥炸了(已换,但还是不触发,换了一家再订货了一个)
cpu供电芯片,坏(主芯片3v供电电阻发烫,芯片短路,已换----前面集显也是这个主芯片控制的,cpu供电还有几组,希望老天保佑没坏了,一个芯片20多,不想换,成本伤不起)
bios供电脚,1.2v(bios好像只有1.8v和3.3v的,看图纸,0️⃣欧电阻,烧坏了,我都不知道bios供电为什么会烧,bios是好的)
-------------------------
------------------
--------
其他等,集显芯片到货后,在测试,
不过,继续换桥的概率大,不出slp4应该和集显无关
-------------最后希望,cpu没坏把,cpu一千多,我给客户报价也才几百,芯片都订了几个

网友:
继续➕帖
老铁们,目测这个主板要凉凉

外表看是平淡无奇,内心,,,,,,,,,,,,,,全都是黑的。。。。。。。。

,应该还要其他芯片也是一样

主要是,还都tm自动烧开路了,供电不短路、输入不短了

他不对你抛媚眼,不冒火,你很难发现她

网友F:
算了   维修难搞  神舟板子太差劲了

网友:
这种炸桥的,大概率串电

网友:
现在换大芯片基本不搞,风险太大了

网友:
有没有靠谱点的二手桥商家啊?上次买到坏的搞得自己怀疑水平!

网友:
不出钱买,不换桥,和客户谈,让客户出钱买桥 ,不换拉倒,赚不了几个钱。

网友:
买测试ME的。全新的不一定靠谱

网友:
这个全新原装的桥 要三百多 你这两百买的 基本没戏

网友:
现在修机,真TM累,搞了半天可能到最后赔本,赚什么吆喝也不痛快了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手上整好有个一样的也要换桥和EC

集显坏了 不就是CPU

网友:
我修到一个一两分钟掉电的

网友(点评):
我手里也有台dell g3 也是掉电 也是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集显坏了 不就是CPU

i5-10400,还是什么型号来着,贵啊,客户不一定愿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设计的太6了
我的待机偏高,终于发现问题了
集显芯片烧了(内部熔断了,芯片外表没问题,引脚 ...

感觉和我的电脑主板一样,我的也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就不开机了,不能触发,经查为为CPU核显供电IC坏,更换后,代码卡跑63屏不亮,又买了一个CPU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5-10400,还是什么型号来着,贵啊,客户不一定愿意修

对是 这个u,桥掉了一个点  想找个华硕的点位图看看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本本是这个桥

网友:
我也有个神舟换南桥 芯片太贵 怕采坑

网友:
修到这时候 有点骑虎难下 但要及时止损

网友:
继续➕帖2

今天芯片到货,装上去,触发,起振
之前贴上的卖家,大家不要去买,太坑了,还是选着老店铺把,这种信誉度和等级低的,都不要去买了

曝光下,这家垃圾店铺,四颗砖的新店

网友G: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通病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通病南桥

是的,换了一个好了
之前的芯片是坏的,现在不良商家太多了
装机又不能退,不装机又不清楚好坏,阻值都不短路

网友:
我也买过这家,有好有坏

网友:
看到你说集显烧BIOS供电烧而且准备再定一个桥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板子明显就是个无底洞了,CPU和其他未发现的地方都有可能坏了,还在修,能赚钱嘛,即使止损算了

网友:
现在的桥都不敢定多,不然必有一个是坏的,还有其他小芯片也是一样,都是买包上机的贵个30块也值了

网友:
卖力赔钱

网友:
已经亏了,两百多了,为了保血本,必须要修好,头发掉光也要逼自己,亏钱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
现在这种芯片价格这么高,亏怕了,上次有台换显卡的,保修三个月,一个月后又烧掉了,血本无归

现在都有点不敢搞了

网友:
继续➕帖3
店里没h410主板了,调了一个全新的主板
测试cpu ng

..................
.............................|
......................................
又是头疼的一天,已经亏了四五百了

网友:
芯片没换好

网友:
好多芯片有问题的尤其是新主板3v5v转换芯片感觉买不到能用的,很苦恼各位大哥有知道哪家芯片比较靠谱的吗

网友H:
要是我早放弃了,或者发给黄老师修,他喜欢搞这种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我早放弃了,或者发给黄老师修,他喜欢搞这种难修的。

已经亏了
cpu也是坏的,客户不修了

网友:
这种隐蔽式的问题是只能拆芯片 碰运气

网友:
我现在碰见换桥的,都不换了,风险太高

网友:
现在同行换大件基本不换,个人客户自己出钱买芯片,修不修的好都要给芯片钱,不然不搞,然后。。。。。都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重新换一个试试,最好用拆机的。

换了两个,好不容易好了,cpu也是坏的,之前没主板测试

网友:
老板  你的BIOS发出来嘛 缺一个

网友J:
这个板子相当垃圾,上次有一个烧了这里,那里的最后显卡也是挂的,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子相当垃圾,上次有一个烧了这里,那里的最后显卡也是挂的,放弃了

人啊,总是抱着侥幸心理
希望能捡漏,说不定时阻值第嘞

网友:
芯片没有法啊

网友:
sr40b一定要用0.3以下的珠子

网友:
刚送走一台 这个本本换桥换EC 换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换一个试试,最好用拆机的。现在淘宝芯片假的台多少

是因为你的坏主板卖给回收商  本身芯片就是坏的  那些回收回去的经过翻新又卖给你了

网友K:
这种炸桥的 桥供电芯片 肯定是要还的 单换桥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炸桥的 桥供电芯片 肯定是要还的 单换桥没用

问题就在于,桥1.05v,待机3.3v、5v都没事,电压都出来了,我就纳闷了怎么坏的

网友:
应该买的桥有问题吧

网友(2022-01-01):
引用 网友F:
算了   维修难搞  神舟板子太差劲了

设计和做工差吗

网友:
晶体发黄这个鬼样,不是买到假货就是被焊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淘宝假货太多了!我常年在一家购买芯片

哪家?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哪家?介绍一下,谢谢。

魔鬼电脑IC俱乐部

网友:
有一次我买5个都是坏的把我气的要死!

网友:
这款为何老炸桥

网友:
这种桥很多时候买回来的都是坏的,很是无语

网友(2022-05-14):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坏的 别想了再换个

买包上机的,多花点

网友:
拿到板子,第一件事就是仔细观察。烧了那么多芯片的。一般都选择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