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惠普页宽机维修 换对位辊和对位压纸排轮组件

楼主(2021-10-10):
纸到这个地方就会烂 更换磨损的配件之后正常

网友:
那时候检测过这个故障之后订不到配件 说这个机子全省就两台 之后从马来西亚订的配件等配件等了两个月才到 然后小半天换好

网友:
忘了说了 这个故障主要磨损的是压纸排轮的中间两个轮与其他一排的轮子粗细不同了 两年 打印了五十万张纸磨损成这样的 几十万张纸修修又能用了真是好机器!目前又过了两年没出问题

网友A:
这个机器只要打印头不坏用户就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只要打印头不坏用户就能修

原厂打印头组件占一半机器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