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帖七彩虹1050TI故障求助。

楼主(2021-10-10):
目前症状:偶尔开机黑屏,断电后开关超频键可以正常亮机,MATS 扫显存A0 33错误,正常点亮后鲁大师跑分正常,天圈圈烤鸡正常。

MATS 扫显存A0 33错误文件最下面

网友:
现在是不是修台式机显卡都比修笔记本赚钱

网友A:
33是软件误报,要测量黑屏时的各路电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是软件误报,要测量黑屏时的各路电压情况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加个微信。79562663

网友(2021-12-22):
超频开关坏了,短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