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PS3109固态硬盘掉固件识别为20M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10-10):
群联PS3109主控的固态硬盘,很多品牌很多型号都有使用,比如影驰和金泰克,apacer等品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使用时间久了容易出现掉固件的问题,表现就是固态硬盘直接变成了20M的容量,根本无法使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既然认20M,说明主控主板没坏,坏的肯定是闪存了,但注意如果你想用开卡工具来重新刷入固件来解决的话,那么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实测即便买来治具重新开卡,或者升级固件,问题还是一样会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结果拆下所有的闪存芯片发现,所有的此主控的固态硬盘,都是第一个闪存坏了,而且基本是大量坏块,无法再次使用的那种,而剩下的闪存都没问题,连坏块都只是出厂的坏块没有新增坏块,那么解决方法就是需要有一片相同的闪存把第一片替换掉再用开卡软件和治具来开卡,这就得不偿失了,一样的闪存可不好找。

所以只能把闪存全部拆下了换到sm2258xt主控板上做成新的ssd(当然肯定要先量产开卡),或者做成U盘来使用,当然第一块闪存不能继续使用了,虽然需要一些焊接技术,但diy的乐趣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原来如此、、、我也遇见过了!!

网友A:
没遇到,不过diy的乐趣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不过diy的乐趣还是很不错的

是,非常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