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开机有声音屏幕灰屏换屏故障一样

楼主(2021-10-10):
开机灰屏没有屏幕供电 屏幕返贫没短线 屏幕3.3没供电

网友A:
查Q7707控制脚,控制脚有电压,才能导通。接着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才能让Q7706导通。才有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Q7707控制脚,控制脚有电压,才能导通。接着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才能让Q7706导通。才有后面。

那个控制脚直接进cpu

网友:
三个画圈的供电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