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背锡的wson封装芯片应该怎样拆呢?

楼主(2021-10-10):
求教大佬们。
如图。试了热风枪370-400度,2-4裆风力,吹了将近一分钟都纹丝不动。。
右下角是温度探头线,芯片附近PCB达到280-300度了。280度耐温的胶带都蔫了。

网友:
上BGA吧,别用风墙了。

网友(点评):
嗯,我想着就那么5*6mm的小疙瘩,咋就那么难搞。

网友:
上下加热试试

网友(点评):
没有第二把风枪了。假如确定这个芯片不要了,能不能拿电钻把塑封铲掉呢?

网友:
没有BGA,试试风枪加烙铁

网友A:
这个汽车板子吗,还是温度不够。继续加温

网友(点评):
不是汽车的,是服务器的。现在大多数笔记本主板差不多也是这样。

网友:
底部用预热台,上面风枪吹

网友:
下边给个150℃的热源,上面开360几十秒就下来了。这种覆铜板导热快表面温度高不代表底下锡点的温度也那么高

网友:
还是风枪温度不够风速大点抹点焊油

网友:
用低温锡浆,堆上去吹,融一起就很快下来了

网友:
很正常啊

就是散热快

需要配合底部加温就可以了。120度底部加温

网友B:
先边上加电低温锡膏,直筒风枪开到500度,我就不信他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边上加电低温锡膏,直筒风枪开到500度,我就不信他不下来

再说就这也没有必要缠高温胶带,边上也没有会吹坏的塑料件,越缠散热越快,更难吹下来。

网友:
可以先加点焊油用烙铁给引脚加点锡把原有的锡激活一下,然后再用热风枪吹,这样很容易就下来了

网友:
不要的话 直接弄掉  要的话  疯抢 大炮 BGA

网友:
直接小风嘴,500度对着直吹,高温快拆

网友:
风枪加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汽车板子吗,还是温度不够。继续加温

提到汽车板子 我就很好奇 汽车电路板上的芯片是用什么焊接的呢? 我的车电脑板就在发动机上 也不虚焊 我一直很好奇

网友:
上点低温锡浆,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佬支招,我回头试试,再来反馈。

网友C:
这和台式机主板的mos管差不多  温度430  风力5.5    大概5-8秒下来

网友:
大马蹄头烙铁+风枪

网友:
开到600就是干就下来了

网友:
烙铁风枪同时加热

网友:
左右加锡然后再吹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还是上BGA返修台吧!其他方法如果不熟练有风险!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烙铁风枪同时加热   很轻松就掉了

网友:
要预热 ,一分钟不行 多吹几分钟 上个月刚修了一个汽车ecu 比你这个还大的芯片都干下来了。汽车芯片没容易干坏,但是主板温度要均匀, 怕芯片没下来板子先爆了 。

网友:
还是风枪温度不够风速

网友:
难拆的QFN封装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和台式机主板的mos管差不多  温度430  风力5.5    大概5-8秒下来

感谢大家帮助。先试了这位兄弟的方法,430° 5.5风力,十多秒就拆下来了。惊喜的是拆下来的芯片竟然是好的。。

网友:
预热台预热,然后380度,很快就可以拆下来!热风枪型号:快克861DW

网友:
拆下来了。。。好的。。怎么有种心痛的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