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指南如何针失灵维修比较少见问题!

楼主(2021-10-10):
接到机器打开测试,指南针确实不动,重力感应也是不动,心想,这次捡钱了,一般这种故障就重力感应器或者恊处理器,首先加焊下协处理器故障依旧,换一个也是,再干重力感应器,直接换一个,故障依旧,最后想了下,好像SPI还连到一个压力传感器,最后把压力传感器换掉,故障好了,压力传感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坏的,一般重力或者协处理器的问题,压力传感器比较少见。

网友:
因为用的同一条SPI总线,任意一个出问题都会造成整条总线上的芯片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