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电路图

楼主(2021-10-10):
技嘉的板子,用螺丝刀触碰Q545的二脚,就会掉电,这是什么原因。螺丝刀另一头是绝缘的啊。开始是想测量二脚电压,每次一触碰板子的就掉电重启。开始以为是万用表的电压影响,后来用螺丝刀触碰也掉电。

网友:
Q545接地了吗

网友A:
接触不良?焊一下?

网友B:
镊子触碰2脚就重启,证明此电路是正常的。

因为MOS管2脚(G极)的灵敏度很高,你一定要量这个点的电压的话,也有方法:先在2脚和地之间加一个103的电容,然后通电,再量它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焊一下?

你和我一样是小白,我也以为接触不良,也加焊了

网友:
接了,1脚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镊子触碰2脚就重启,证明此电路是正常的。

因为MOS管2脚(G极)的灵敏度很高,你一定要量这个点的电压的话 ...

明白了,我以为是虚焊甚至是管子坏了

网友C:
镊子触碰2脚就重启,时因为N勾道MOS管2脚(G极)的灵敏度很高,在你碰触的瞬间相当于加了一个并联电路,使其电压瞬间形成一个下降的跳变导致Q545截止从而使Q544导通,最终导致VTT-PWRGD瞬间为零,就掉电重启。你若要测量这个点的电压,可以在2脚和地之间加一个103的电容,由于电容的端电压不能发生突变,所以通电后,再量它的电压,Q545这个N勾道MOS管2脚(G极)的电压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也就不会再掉电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镊子触碰2脚就重启,时因为N勾道MOS管2脚(G极)的灵敏度很高,在你碰触的瞬间相当于加了一个并联电路,使 ...

谢谢前辈,说得太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镊子触碰2脚就重启,时因为N勾道MOS管2脚(G极)的灵敏度很高,在你碰触的瞬间相当于加了一个并联电路,使 ...

只能  你是牛逼中的牛逼  山外山呀

网友:
人体有静电 切勿乱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