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80X刷bios降核心频率和电压才能打上驱动

楼主(2021-10-10):
默认bios可以打驱动,打完代码43。刷别的bios要么进系统黑,要么就直接黑。测显存不报错。改bios降核心频率和电压可以跑甜甜圈和鲁大师。请问是核心还是供电的问题?对了,开机的时候右下有一块五彩斑斓的花屏。

网友:
有可能核心虚焊?

网友:
打驱动代码43 只有核心和显存问题,显存不报错,多半核心挂了。

网友:
超一点再测显存。

网友(2021-12-22):
同样的核心频率0.95v核心电压就会花屏死机,0.9v的核心电压可以跑测试。如果是核心缩肛应该能加压稳定吧,现在是降压才能稳定。会是供电相数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