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P7 開機無法觸發通電,

楼主(2021-10-10):
V星MS-16P7
插電有0.05A的待機電流,通電不觸發,CPU風扇不轉,螢幕不顯
尋求各位大大先進是否有圖紙可提供或尋求維修思路,謝謝

网友A:
楼主是香港还是台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香港还是台湾的

我在台灣,有勞先進多多指教與指導~~~~謝謝

网友B:
補充第二張量測照片

网友C:
插電有0.05A的待機電流 ? 这个待机有点高  ,建议先查下待机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插電有0.05A的待機電流 ? 这个待机有点高  ,建议先查下待机 。

請問有待機電路相關的圖紙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待機電路相關的圖紙嗎?謝謝

起初插電時電流是0.02A會會慢慢地跳到0.05A就不動了,觸發也沒有任何反應及跳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補充第二張量測照片

都不触发了,这个看起来像显存供电的,怎么会有电压的。按不触发来修吧

网友:
看看3V5V正常没有,正常的话就要一步步查时序了,没图纸不好修,先放电或者刷BIOS看看了

网友:
你这个看一下待机电压或各电感有无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電有0.05A的待機電流 ? 这个待机有点高  ,建议先查下待机 。

高了?很正常,反而我觉得待机偏低

网友D:
我正修V星MS-17F11, 裸板有COMS電池待機0.003A,裸板沒有COMS電池,插直流電源應該是自動觸發上電了,要分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修V星MS-17F11, 裸板有COMS電池待機0.003A,裸板沒有COMS電池,插直流電源應該是自動觸發上電了,要分清楚

裸板沒有COMS電池,我插直流電源不會自動觸發上電.電流停在0.0.3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

多少錢跟你買,謝謝

网友:
量測顯卡旁邊四個電感,對地阻值均為0,這樣量測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