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群内各位大神,看下这哪个型号的贴片?用啥代替合适。谢谢。

楼主(2021-10-11):
求助群内各位大神,看下这哪个型号的贴片?用啥代替合适。谢谢。(元件上丝印为:WG S003 )

网友:
料版上搬过来就OK

网友:
找几个大小差别不大的,二极管换就好

网友:
这个管子要求不是很高吧  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贴片稳压二极管

网友:
就是找不到参数,这个功率大。

网友A: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SMAJ6.0CA丝印WG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SMAJ6.0CA丝印WG

这个是整流用的,类似桥堆作用,你指的好像电压不符合。

网友:
应该是TVS。。

网友:
这堆东西组合起来不就是整流而已咯有那么复杂么

网友(2021-11-25):
没见过,是什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