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鼠标按键 微动开关型号D2FC-F-7N 问题经典解决

楼主(2021-10-11):
最近,罗技鼠标按键出现连击、右键出现单机、双击无反应的情况,本着自修的原则,拆机看看,发现欧姆龙款型号D2FC-F-7N微动开关,对微动开关进行再次拆解,不好拆,用扁平刀片把开关外皮都快敲坏了,金属弹片氧化清理了一下,插入电脑可以用了,但是还是不太灵敏,过两天买个微动换上。

网友A:
换一个,触点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触点损坏了

两个都不好使了,等来了都换了看看

网友:
买无声的那种。

网友:
新买的微动,三个引脚基本上都是通用的,没有买无声的型号,就是焊接的时候没使用吸锡器,稍微麻烦一点,换上后完美激活,平时家庭使用ok

网友:
换两个无声微动开关就好

网友:
橡皮擦了解下

网友B:
拼夕夕,无声微动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夕夕,无声微动好便宜

便宜的不包邮,质量也不敢保证

网友C:
我喜欢用细砂纸稍打磨下,再用wd40润一下,用起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用细砂纸稍打磨下,再用wd40润一下,用起来还行。

嗯嗯嗯,是个精细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