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46XT开卡失败

楼主(2021-10-11):
我这个硬盘是什么情况,第一次开卡成功。分区后,装系统卡死。然后就不识别盘了。
第二次开卡就不成功了,报错:Pret-TrainADJDecFClk-FAIL(3DD),按照网上教程勾选Disable tranADJ,开卡还是报错:pre check isp fail(531)ch:0:ce:0 blocd:0

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大佬

网友A:
颗粒坏块太多是开不过去的。即使偶尔开卡成功也不代表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颗粒坏块太多是开不过去的。即使偶尔开卡成功也不代表能用。

可能坏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