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022

楼主(2021-10-11):
谁有显卡是这个芯片的帮忙测测主要引脚的电压,谢谢
,我这个现在是没有vdd,这个vdd是核心电压还是芯片供电?怎么连到核心呢?风扇也不转
1  3
5  1.8
8  3
9  3
10 1.9
11 5
显卡显存1.5有

风扇插座边上 这个芯片有0.9输出

网友A:
vdd应该是芯片自身的供电
但我觉得应该考虑的点不在这
这种供电方案,蓝宝石的卡用的很多
主要查芯片的vin~en是否都在
mos如果是复合型的,还要有驱动电压,这些都满足,仍不输出,就换电源管理

你这个没有输出,又怎么有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应该是芯片自身的供电
但我觉得应该考虑的点不在这
这种供电方案,蓝宝石的卡用的很多
主要查芯片的vin~en是否都在
mos如果是复合型的,还要有驱动电压,这些都满足,仍不输出,就换电源管理

你这个没有输出,又怎么有pg?

有,芯片发出来了 实测真有3点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