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主板,板载显卡核显颜色偏黄,独立显卡点不亮

楼主(2021-10-11):
技嘉B75主板,板载显卡核显颜色偏黄,独立显卡点不亮。

求教给位老大,该往哪个方向查?

网友A:
这个集成偏黄是不是VGA输错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集成偏黄是不是VGA输错的问题

是VGA的输出接口。查哪里好呢?

网友:
查三基色 拆后面的三极管

网友:
查三色阻值

网友:
查VGA口的R,G,B,输入,上面标有数字1的就是红色信号对应R,2,3就是G,B,查他们对地的电阻值,应该是75欧姆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VGA的输出接口。查哪里好呢?

1 2 3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