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B460e供电贴片电阻电容规格大小

楼主(2021-10-11):
各位大神可有联想B460e供电电阻电容规格型号的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要啥规格啊  大姑娘上花轿 头一次啊  贴片电容 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  电阻阻值一样就好

网友B:
看参考图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啥规格啊  大姑娘上花轿 头一次啊  贴片电容 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  电阻阻值一样就好

没规格不好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参考图换

找不到参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