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就保护

楼主(2021-10-11):
技嘉主板,用电源A可以开机,但是会无限重启。用电源B就开机就保护,绿线已经低电平,但是电源风扇不转,电源12V,3V无输出。测量主板12V 5V 3V对地都没有短路,接下去该怎么查

网友A:
开机保护了吧,,,查下灰色信号是电源OK信号 ,高压平到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保护了吧,,,查下灰色信号是电源OK信号 ,高压平到主板上

没有电压,电源都没启动,电源自己的风扇都不转

网友B:
重新拔插电源!不要短接开机跳线!查ATX_PWROK!没有问题就查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拔插电源!不要短接开机跳线!查ATX_PWROK!没有问题就查温控

重新插拔很多次了,不是接触问题。不短接开机跳线是什么意思?ATX_PWROK不就是灰线吗?无电压啊。5VSB倒是一直有,就是保护后也有5VSB。温控是主板温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