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D360Q闪屏啥问题

楼主(2021-10-11):
三星S22D360Q闪屏啥问题  第一次接触显示器

网友:
闪屏我问题 首先排除屏幕故障  然后才是升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电源正常吗?

网友:
先查电源咯,再查背光咯

网友:
首先排除屏幕故障  然后才是升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一般像是升压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