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似度很高的显卡,bios为何不能互换。

楼主(2021-10-11):
一快显卡是单面8颗显存,
一块显示是双面,每面4颗显存。
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看着很不一样吧, 。。。有些显存 这些不是通用的

网友A:
在我看来这两张显卡没多少相似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这两张显卡没多少相似处。

大神好,确实是。一张是760,一张是770.GPu芯片的丝印,不同。但我想着,应该可以代换,于是我就把gpu互换。换了可以点亮。但是死活不过B0.再我换了9X9=81次显存后,还是报错。我判断,不是显存问题。bga没做好?我一般补太愿意重复做bga。我把不过的显存对着5代的资料,阻值都打一遍。还是老样子。B0通道不过。我就想着,会不会bios原因导致。结果换回bios,点补亮。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何另一张的显卡的bios,gpu都可以缓过来,bios却缓过来不行。然后,我就再那琢磨,怎么屏蔽B0通道了。

网友B:
大神,双面显存,和单面显存有啥区别呀。如果把双面显存空缺的地方补上去,是不是刷个容量大的bios就好了?如果gpu的流处理器,没有被阉割的情况下。

网友C:
可以刷大点的BIOS  比如25Q16  你可以刷25Q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双面显存,和单面显存有啥区别呀。如果把双面显存空缺的地方补上去,是不是刷个容量大的bios就好 ...

冒似有识别电阻啥的。真这么容易,现在早扩容显卡满天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大点的BIOS  比如25Q16  你可以刷25Q32

我感觉他这个不是BIOS问题  两个显卡的显存位置都不一样 BIOS通用的概率很小,

网友:
bios芯片也要省啊……

网友:
可能被砍了一刀

网友:
显寸不一样吧

网友:
这能叫相似,我看他俩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
他们两的显存颗粒是同品牌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