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AC290AM-00电源维修

楼主(2021-10-11):
一个戴尔的8针小电源型号是AC290AM-00。通电后没有输出电压。辅助电源的电压也没有。简单检查大功率变压器的场效应管击穿。辅助电源的tny277炸裂。图中的r46电阻,d4二极管也报废了。更换好上面几个元器件,绿线有12伏的电压,按电源后面的自检按钮,电源还是启动不了。其他线路没有电压输出。用示波器乱测量一通发现R20电阻损坏。一侧有波形,另一侧没有波形,原机的是一个430贴片电阻,更换了一个470电阻,通电正常。发帖的次数少,不会排序,图片有点乱,凑合看吧。

网友:
这是IS限流电阻吧!一般是阻值变小带栽能力查

网友:
应该是二次谐波电路出问题,导致后边的故障

网友(2021-11-28):
学习了,好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