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R557L电池开机黑屏

楼主(2021-10-11):
一个华硕,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是雷击了的,拆机量19V对地,隔离保护管击穿,换后,对地正常,用充电器开机正常,拔掉电源,用电池,黑屏,量屏各供电是正常的,就是主供电,用电源是19V,用电池是7.3V,黑屏,用电池,换一个屏开机是正常的,屏有问题,换屏成本高,顾客不同意换,只有修一下,拆下屏,灯条的驱动IC是509,到处找坏的旧屏,终于找到一个,换上,用电池开机,屏正常显示。装好试机一天没问题,此机修复。

网友:
CM509吧 这个很容易坏  华硕的

网友:
这种好像很多

网友:
华硕这个估计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