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想给技嘉主板刷个BIOS,国内的技嘉没有这个型号的,台湾的技嘉官网怎么找?

楼主(2021-10-11):
国内的技嘉没有这个型号的,台湾的技嘉官网怎么找?

网友:
台湾官网去找了

网友:
台湾官网还有国外的 去看看

网友:
哪有型号

网友A:
上技嘉台湾官网需要文明上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技嘉台湾官网需要文明上网的。

觉得您比较文明,求方法

网友B(2022-01-12):
有大师帮我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C:
GA的俄罗斯官网可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大师帮我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30k,它上面那个56k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k,它上面那个56k

啊? 我换了两个都是56K的。南桥电压出来了。 我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k,它上面那个56k

应该不对吧。 这两个是分压电阻。要是差那么多,电压肯定不对啊。 但我量南桥1.05V正常的啊。

网友(2022-03-12):
台湾官网打不开

网友:
需要讲科学,才能上技嘉台湾官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A的俄罗斯官网可以下

俄罗斯怎么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俄罗斯怎么进?

网址后缀的.cn改成.ru

网友:
去某宝看看可以买到不

网友:
你要是就刷一个    应该发出来具体型号  , 坛友 估计都给你发出来了
多的话  就 文明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