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过来

楼主(2021-10-11):
各位大神,此GPU你们是如何做脚的(40*40mm),有没有比较有经验的传授一下,交代几句,我怕我做废了。还有,这个BGA焊台你们一般用的什么曲线,我怕一会干上去还得拆下来。

网友:
😅没有人指导指导的吗?

网友A:
没有捷径,找废板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捷径,找废板多练习

普通I5 I7 I9的不在话下,这3060显卡的GPU有点大,第一次搞。哥们你搞过?

网友B:
这个只能靠多练习的,没有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中。。。。。。。。。

大家一起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靠多练习的,没有捷径。

我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这个很大吗,以前G80那种铁壳盖住的还不是一样搞,风嘴够大就行了

网友:
每种焊台都不一样,主板也不一样,只能靠经验和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