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L-WAQ9HNR开机不显示维修,与芯片高清大图

楼主(2021-10-11):
今天一台华为NBL-WAQ9HNR的机,可以触发,屏不显示,拆出主板,发现有待机3。3V与5V,触发后各电感都有电压,BIOS的8脚1.8V,看着电流有跳变,应该是显了,但屏就是不亮,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换了个芯片刷上还是一样的,估计不是BIOS问题,把屏线拔了,插上HDMI线,过了好几秒,屏亮了,又把原机的BIOS芯片装上,也亮了,装上屏线,开机不亮,量得屏的供电15V有跳变,直接把保险换成两个0欧电阻,不跳变了,屏亮了,现在测试,现在把主板的供电与芯片高清图片发出来,供同行叁考,在网上下的这个BIOS也是可以亮的,也附上

网友:
多谢大图欣赏。,。,

网友:
这个图片很好啊

网友:
这个是TYPE-C供电的吗?有些华为的设计很变态 一个芯片控制很多个电压 有点像手机的设计

网友:
这图片清晰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我手上有台进水机,一个3v还是5v待机芯片烧糊了,一个就四十,清理后没明显短路,换一个后芯片发烫,想放弃了

网友:
下次遇到方便多了,

网友:
保险感觉很可能跟联想一样成为通病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在修 5v输出不正常 换了好了用了几天3v短路 我勒个去。ec也烧了

网友:
接着上传啊,还有好多张

网友:
基本就没修好过这本子

网友:
刚刚接手维修一台这样的机器,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