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机器版号LA-C361P开机0.2不跑马

楼主(2021-10-11):
接到一台戴尔机器15-9550 版号la-c361p  rev 1.0  故障;客户自己加M.2固态,装完系统升级完驱动不显示,找上门维修放了放电不触发,接到机器拔掉CMOS裸板测试0.2,大致测试电压  3.3 V 5V 1.0V 1.2V 0.6V VCCSA 都有,没有CPU供电 显卡供电。CPU供电芯片ISL95829 的42 41 47 48 脚条件都正常,PCH_PWROK正常 YH1晶振也正常,BIOS1脚 2脚 3脚 7脚 8脚有3.3V 5,6脚在通电瞬间有波形闪过,一会就为0V BIOS刷了有8个,论坛上的和买的修改的。SR2C4换了2个  1个新的  1个拆机的都是一样的现象,YH1也换了3个,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查了,SYS_PWROK和PROCPWRGD这两个信号没法测试,没有点位图小的元器件没有标识,PLTRST没有产生,这种情况下还有哪里会引起这种故障,希望论坛里的高手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2021-12-29):
换桥后要查1.0V和3.3V桥供电有无短路,BIOS要看清楚是V2.0还是V1.0. 不出平台复位一般是桥,不行的话取下U上电,正常应该为0.13A. 出了0.13A再上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