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45指示灯闪一下灭,附板NM-A281 Rev:1.0集显bios

楼主(2021-10-11):
待机电流0.018,触发后指示灯闪一下灭,电流0.089,经检测5VS短路,找了几个怀疑对象都不是,于是用烧鸡大法,发现这个电容烫,拆下测电容短路、线路板阻值正常。插电,触发,电流上去了,装好所有配件,开机logo出来了。
附件bios是该机拷出、未在其他机测试过,集显,如果哪位刷了不行,请告诉我,我删除,谢谢

NM-A281 Rev1.0jixian.bin

网友:
楼组好细心啊    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A:
我遇到是硬盘供电电容烧了这个5v烧的比较多啊

网友:
联想电容问题死伤一大片~

网友:
楼主您好,烧机这个方法不是容易把芯片烧坏掉吗?

网友:
烧机大法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是硬盘供电电容烧了这个5v烧的比较多啊

二级电压保护电路设计没有做好

网友B:
有具体烧机方法吗?

网友:
最喜欢的问题了,没有之一

网友:
烧鸡大法解决问题快

网友:
有时候烧机比较快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上贴片电容用斜口钳剪掉电容的二分之一厚度一定是短路,大家一定要试试。

网友:
都是烧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具体烧机方法吗?
看维修厮都最开始烧完用嘴试哪烫就用烙铁把松香的烟熏到哪块,再烧看哪个位置烟熏的化了就是哪有问题,后来他说嘴烫了几次买了个红外热成像仪看哪烫再熏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