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航天针式打印机换R330喷墨打印机的光栅条 使用正常

楼主(2021-10-11):
航天针式打印机光栅坏了 找个佳能喷墨机光栅装上报错不能用   找个爱普生r330光栅 拉紧 打眼 固定好 多余的剪掉 效果不错

网友A:
那它的栅格数一致吗??

网友:
大力支持原创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A:
那它的栅格数一致吗??

一样的拿起来重叠在一起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后悔晚看到你的贴了,让我报费了个佳能的光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爱普生的光栅颜色深,佳能的太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悔晚看到你的贴了,让我报费了个佳能的光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爱普生的光栅颜色深,佳能的太浅吧

佳能 爱普生光栅格密度不一样

网友:
大厉害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