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草根农民 刚刚 畅享20,进水不显示

楼主(2021-10-11):
草根农民

网友:
畅享20 进水能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更换新屏幕故障依旧,哪位帮忙指点一下,成功有酬谢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进水首要处理进水地方啊,不放个图看看啊,LCD_VSN ,VSP两处电压,是个正负值,再就是看看排阻,还有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