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筒故障]
7P音频通病……

楼主(2021-10-11):
7P音频通病……
通病

网友:
必须飞线,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最好是飞条线,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你是只换了个大音频吗?? 好像要飞几根线才稳定

网友:
这个不飞线管不了几天

网友:
统一回复:说要飞线的都是抖x快x看多了,焊盘没断线掉点不需要飞线,换音频可以用很久,保一个月没有返修的……

网友:
这还必须要飞线,出问题概率高

网友:
我修的也不多 基本上没换过 都是飞4根线或再补一两个点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一下,三从行必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