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能指导下吗?初学修主板,遇到一张B85M-ETH

楼主(2021-10-11):
      初学修主板,遇到客户说断电后无法触发开机的主板,通过近期学习基础查了开机针,Cmos条线针脚电压均正常3.3v,绿线5V待机,晶振0.3v左右的压差,电池3V也正常,由于没有图纸,只有尝试老师教的方法根据主板线路然后跑线跑到IO芯片NCT5532D芯片,查找芯片资料后发现49针RSMRST,待机电压只有0.37v,此B85M-ETH主板上没有元件符号标识o(╥﹏╥)o,检测旁边上拉电阻一端为0.37 另外一端为3.3v,继续跑下面经过一个电阻后到达南桥内部测电阻两端电压也为0.37v,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短路于是拆掉电阻后, 南桥端变成了0.79v,另外一端依旧0.37v又还原电阻,电压变成了0.18v,有点懵了,继续跑电阻另外一端细线连接到了PCIE下的某个点,PCIE下有2个702x的复合6脚场馆,测试旁边电阻一端为5.1V上拉,至此没了头绪,希望有大神能不吝赐教~小弟刚学肯定很多错误~青指导后续一些分析方法,附上前面所述的一些截图,如有惊扰还请见谅!

网友:
查PCH待机条件

网友A:
哪里能查呢?PCH是桥待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能查呢?PCH是桥待机吗

需要看图纸找出测试点

网友:
需要找图纸看测试点吧

网友:
依次拆掉那2个6脚复合管,看rsmrs电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把IO拆了 在测量 电压还没有上来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是矿机的主板吧   目前还没修到过   没有图纸很难修的 因为经验很少  还是要找图纸

网友:
NCTD5532D直接换掉

网友:
3.3v上拉电阻换下试试

网友:
打一下阻值啊!

网友:
看是后面短路还是电阻变质,上拉电阻也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上手就是矿版,比较厉害的。

网友:
ntc5532d是开待机控制芯片,不开机应该和它有关

网友:
5532容易损坏,直接更换

网友:
打一下对低阻值。    你看尝试换个小点电阻上去测试 ,或者直接拉高RSMRST看下。 我修到过华硕的主板的RSMRST信号不正常不触发的,换了i/o不行 换了桥也不行、最后发现电阻坏了

网友:
噢 好的 今天有点忙 谢谢各位大佬出主意 明天我试试各位的方法:)感谢费心了

网友:
这个贴吧已经被小白占领

网友:
矿机啊,我还没接到矿机梨

网友C:
矿机还没有翻车吗,国家都管控了,不给用电了

网友:
厉害,小伙子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矿机还没有翻车吗,国家都管控了,不给用电了

出新规了,严禁勒止地方一刀切的错误解读政策,电力恢复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板子,认都不认识,我们刚开始学都是从比较老的板子下手,新板子永远也赶不上,真是惭愧惭愧啊!

网友:
矿机板子修什么 直接换 那帮人也不差钱

网友:
先触发看RSMRST是否起来,否 则拆相连会导致拉低的元器件,先拆好拆的,一一排除即可

网友:
这种情况 看见NCTD5532D我就换一个

网友:
要不先看看待机电压3.3出来么

网友:
1我这8修过5很382657 86多了,数字组合·w.x我指导你以后可以合作啊

网友:
学习学习,跟着大神学习

网友:
哦 好的 已经下载完了 刷了 一切O了

网友:
里能查呢?PCH是桥待机吗

网友:
看不懂路过。     a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B:
需要看图纸找出测试点

这图纸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