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华硕r9 270显卡花屏,是哪个显存出的问题

楼主(2021-10-11):
一共8颗显存颗粒,第一次搞显卡,不太明白

网友A:
G通道,H通道,逆时针数第七,第八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通道,H通道,逆时针数第七,第八颗吧

这种故障有太可能是两个颗粒同时损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有太可能是两个颗粒同时损坏吗

大概率是核心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核心虚焊,

已经加焊了,故障依旧。现在把G通道和E通道的互换了一下,问题还是一样的。现在准备把最后一颗显存换了,如果还一样的话估计是核心下面掉点了或者板子问题。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B:
没人遇到过这个现象吗?
那我只能自娱自乐了,现在把核心取下来再焊上去试试。
现在已经取下来了,刚购买了一个钢网,等到货了,就装上去。
预热台+风枪,纯手工,没有BGA机器

网友:
取显卡核心,不用bga.这个真的需要技术和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是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人遇到过这个现象吗?
那我只能自娱自乐了,现在把核心取下来再焊上去试试。
现在已经取下来了,刚购买了一个钢网,等到货了,就装上去。
预热台+风枪,纯手工,没有BGA机器

座等分享植锡经验,我都搞坏一个核心了

网友:
想知道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搞定的

网友:
就是你知道最后结果咋样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座等分享植锡经验,我都搞坏一个核心了

钢网终于到手,停了几天开始植锡了。还算顺利,第二遍就成功了,还算完美。还是用预热台,温度180度,风枪420度。
装完后冷却试机,故障依旧。

植锡前

植完锡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网终于到手,停了几天开始植锡了。还算顺利,第二遍就成功了,还算完美。还是用预热台,温度180度,风枪420度。
装完后冷却试机,故障依旧。

不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核心问题,不过感觉核心问题可能性不是很大,不知哪位大师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钢网终于到手,停了几天开始植锡了。还算顺利,第二遍就成功了,还算完美。还是用预热台,温度180度,风枪420度。
装完后冷却试机,故障依旧。

植锡前

植完锡的样子

锡浆还是锡珠?我珠子用了一瓶锡浆也用了一瓶了,一次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锡浆还是锡珠?我珠子用了一瓶锡浆也用了一瓶了,一次没成功

0.45的珠子,第一次手抖掉地上了,第二次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0.45的珠子,第一次手抖掉地上了,第二次成功。

我也是用0.45的,取下钢网再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0.45的,取下钢网再加热?

我是直接加热,虽然买的是可直接加热的,但使用前试了下还是会变形。
在加热时用钢针顶住一个角的区域,用热风枪围着钢针把整个芯片稍微加热下,让它整体受热,然后再加热这个角,看到整个角的锡珠下陷后转到另一个角。加热完后看看有没有没沾锡的,如过有,找个锡珠压平放到这个点上再加热即可。
现在问题查出来了,GPU上有3个数据脚短路,核心挂了